X1300/128M显卡帮忙看一下哪个显存故障

楼主(2011-07-08):
X1300/128M笔记本显卡R5memid检测报告如下,请师傅看一下哪个显存故障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Failing Bits
      rk0 chB: 30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962315] chB[962315]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Failing Bits
      rk0 chB: 30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951629] chB[951629]
  [1]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Failing Bits
      rk0 chB: 30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Failing Bits
      rk0 chB: 30
  [4]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Failing Bits
      rk0 chB: 14 30
  [5]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Failing Bits
      rk0 chB: 30
  [6] Modified FB088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275279] chB[16275279]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945364] chB[945364]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940871] chB[940871]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762792] chB[3762792]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554805] chB[3554805]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19497] chB[219497]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10169] chB[210169]
TEST RESULT SUMMARY:
====================
RV515/M54/M52 (0x7149)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6275279] chB[16275279]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945364] chB[945364]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940871] chB[940871]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762792] chB[3762792]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3554805] chB[3554805]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19497] chB[219497]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210169] chB[210169]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出错位是这个,64BIT的显存全部出错,按7测试看看是什么结果,把那个结果发上来

网友:
报错了这么多 要么你软件低 要么GPU严重空焊或损坏

网友:
加焊过GPU后重新测试,报告如下:
R5MEMID version 1.03,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6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5MEMID.LOG ...
Extended logging enabled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1]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2]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3]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4]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5]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6] Modified FB088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7] Modified FB091

    Failing Bits
      rk0 chB: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52471] chB[52471]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PASS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PASS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PASS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PASS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7560] chB[17560]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7638] chB[17638]
TEST RESULT SUMMARY:
====================
RV515/M54/M52 (0x7149)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01                           : FAIL
    Error ID G0FB096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52471] chB[52471]
[2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3                           : PASS
[3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4                           : PASS
[4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5                           : PASS
[5  ] Mem production test FB066                           : PASS
[6  ] Modified FB088                                      : FAIL
    Error ID G0FB088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7560] chB[17560]
[7  ] Modified FB091                                      : FAIL
    Error ID G0FB091
  1024 x  768 - argb8888 (60 Hz): TEST FAILURE
    Error count: total[17638] chB[17638]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加焊GPU后,显卡不再花屏,但一进PE界面,等桌面出来后马上黑屏,再用R5MEMID检查得出以上报告

网友:
这么高深的东西,我不懂啊,帮不上忙了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