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图纸分析帝!!!

楼主(2011-07-08):
      RT:本人小白,不会看图纸,今天出于好奇下了论坛里面一个现在很火的技嘉880G图纸看看。

      主板号:GA-880GM-UD2H 1.0.pdf
      看到这主板南北桥的供电开启信号都是来自CPU供电之后,而且信号方向及工作方式不是很理解!请高手看看这个南北桥供电EN信号是怎么个运作方式!!!哈哈。上图:

    注意俩信号的方向!
    理论上是:VCORE_PWOK正常之后使Q58导通,从而使Q278,Q279截止。产生NB_VCC_EN信号,李师傅认为这个信号标志应该是标反了,电源管理芯片不可能发出这个信号,应该是输出的标志!
   但是电源管理芯片那边标志又是输入!
   呵呵,个人认为应该是没有标反的,这个信号应该是管理芯片发出的!而且也是他接收!我的理解是在插上ATX电源时5VSB就已经产生!所以Q278和Q279已经处于导通状态!NB_VCC_EN信号应该是管理芯片得到12V主供电之后就由芯片本身产生高电平的NB_VCC_EN。只是Q279已经早就处于导通状态,所以该信号产生失败!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只有当VCORE_PWOK正常到来时NB_VCC_EN才会正常置高!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高手来拍砖啊....呵呵。新主板时序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
南桥供电和北桥供电是一样的方式。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说话呀!高手都在潜水

网友:
还有谁可以说一下这一段怎么解释:谢谢。

补充内容 (2011-7-9 11:37):
图是划了两个○  但是也不确定是不是D46和C184都表示没有装!另外奇怪的是这种新图纸的信号标法!RESET信号明显是输入....和上面的NB_VCC_EN类似!有时间的建议下个图纸看看吧!我们来提前讨论讨论~~~呵呵。

网友(点评):
这图D46应该没件.然后两个PWROK接Q357组一个简单的线与吧.如果缺一个PWROK就不会出RESET吧.

网友:
还有上拉电阻吧。

网友:
为什么没有人帮分析一下啊~~~~~~

网友:
scq330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难道新主板设计的上电时序不一样?不应该啊

网友:
新主板是设计不一样了,所以才要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A:
我也下载了研究下,有了消息告诉你。对这个也是很大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下载了研究下,有了消息告诉你。对这个也是很大疑问

哈哈,我没有说错吧!期待高手出来提前解说一下880...

网友B:
研究好了分享下啊,学习学习,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研究好了分享下啊,学习学习,嘿嘿

不出力就想分享成果......伤不起啊!

网友:
怎么没有大佬出来说个话呀...悲剧啊!看来此贴要沉了

网友:
啊!我的帖子 啊 !为什么沉了 啊 ~~~~

网友(2011-10-02):
NB_VCC_EN,SB_VCC_EN不应该是ISL6545的输出信号,而是作为使能信号输入到ISL6545的
至于没有上拉电源的问题
ISL6545的PDF应该说明了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有什么好纠结的啊?不管那个EN的信号的上拉是电池IC自身上拉还是外部上拉,都可以的啊?很多元件都是由二极管三极管组成的,知道是EN就可以啦!

网友(2011-11-01):
高手们在做新的上电时序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拉低COMP脚,从而达到关闭芯片输出的,不需要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