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1笔记本

楼主(2011-07-08):
昨天修了一台联想F31的机器,故障是屏上面只有一半可以显示,后来搞了显卡故障排除。但是,晚上的时候那个客户找电话过来说插电池上去不能用了,我想可能是电池没电了,我就叫他用外接电源然后再充电。过了一会儿又打电话过来说插上电池和外接电源就不能开机了,一开机就断电了,我就叫他今天拿过来看一下,原来是真的。在还没修之前是可以的,为什么插外接电源就可以开机,插上电池就不能?各位朋友,你们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是那里出了问题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吧  这个一般是保护隔离的第二个MOS管坏的多

网友:
可能是电池检测电路出现故障吧。

网友:
是不是做显卡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的两个MOS  看导通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