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楼主(2011-07-08):
今天遇到一台客户的HP540裸板上电时上到0.28就掉电,并不断重启,上U和内存时上到0.4就掉电重启,测各供电都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点评):
看是否短路,CPU温度,然后看电源是否能带起来。

网友:
用的可调电源,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同求 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

网友:
重做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