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开机就是71度 开一夜还是那样 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7-08):
这个好修不

网友(点评):
你用的时候有没有不良的反应啊?

网友:
更新主板BOIS

网友:
CPU风扇的工作是这样的,设置70度风扇启动那么CPU温度升至70度风扇启动低于70度风扇停转,设置60度风扇启动那么CPU温度升至70度风扇启动低于60度风扇停转.查查BOIS里是否有这项改低点。

网友:
哦对了你使用什么软件检测的是不是不准或者是温度感应器坏了。

网友:
用的金山卫士里的温度检测

网友:
确实是有点高啦。看看散热问题吧

网友:
你用的时候有没有不良的反应啊?如果没有,不用管它的,正常现象啊

网友:
07-08年底的amd am2接口系列cpu基本都有这问题,故障多为cpu座设计缺陷.....蛋定吧,换板就解决,有动手能力换个改良cpu坐,不过难度很大的

网友:
多用几个软件测下。有可能是误报。不影响使用就没事。

网友:
最好用有测温功能万用表测一下温度

网友:
万用表这几天就到

网友:
你下个鲁大师测下温度看看

网友:
有可能温度传感器失灵了吧。你看他的数值 有变化不

网友:
今天用鲁大师测的 cpu71度  主板什么的都在30到40之间 为什么金山显示主板是71呢? 温度高但是还可以玩开一夜也没事

网友:
清理清理风扇,上电硅胶试试

网友:
这种东西如果CPU风扇那边不是特别烫可以不去管他,热敏电阻坏了就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