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说的ACER做BGA触摸板不能用的今天做好了。

楼主(2011-07-08):
前几天做了南桥把触摸板做得不能用了,今天想试试做北桥看看行不行,结果北桥重新制珠子做上去好了,触摸板能用了。

网友:
北桥控制 触摸板吗

网友:
莫名其妙哦,是不是原来排线没插好啊

网友:
没有装好的可能行大

网友:
我也觉得是之前排线没装好,跟北桥八杆子打不上啊

网友:
跟北桥没关系可能是触摸板没插好

网友:
是不是重新安装了一遍就好了呢!

网友:
跟北桥一点关系都没有,不知道楼主为什么要做北桥,真是修板子三把刀,南桥,北桥,显卡,,最后主板包了饺子,

网友:
楼主你是歪打正着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