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8F517GM 不触发,强开机 无复位 不跑马。

楼主(2011-07-08):
        神舟8F517GM      754座子,NVIDIA  芯片组  。据客户说是 有时能触发 有时不能触发。目测看到这个板子上 有十多个电容鼓包。直接先更换。换后 插上ATX 电源  点触发排针 ,不触发。直接强开机,拉低绿线,诊断卡,显示 无复位,不跑马。打各处 电压 内存 桥供电 均正常,只没有U供电,查上管   有12V 电压输入 无输出,打MOS管控制脚电压0V  ,无输出,上下管 是由电源IC   ISL6566控制导通截止。直接更换 6566  换后故障依旧。无U供电。但是还是不能触发。当点触发排针时  手摸晶振  能触发。晶振有起振电压 1.4V和1.3V 的电压。 电池有3V电压  跳线电压也正常 ,触发排针供电端 也有3.3V电压。三端稳压器 有3.3V  待机。打USB  数据。无短路 都有 500多欧的阻值。桥肯定是好的。A14对地阻值正常,  无短路 网卡也是好的。但是 还是可能是南桥的问题。只有 加焊 先看看。因为很忙 只是随便量了下。太多东西要修了。各位 师傅 请给点点意见。

网友:
插电待机摸摸南桥是不是发烫。发烫直接就是南桥挂了,还有晶振有电压可能无波形,最好用示波器看。你很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网友:
当点触发排针时  手摸晶振  能触发
更换晶振 谐振电容

网友:
换了这些 没有用的 还是 不能触发

网友:
示波器 坏了   待机情况下  和 强开机 情况下     手摸 无任何 芯片 异常发烫

网友:
肉卷哥哥,我又看到你那犀利的头像了,不知道回家现在修的如何了啊。回答的不错。不触发那你只有跑线路了,几个触发条件,关键看IO,有没有动作。这是最关键的。饼哥说过32.768的晶振在NV桥不会影响不触发,会影响不跑马,不知道楼主莫的是那个桥的那个晶振。

网友:
NV 的桥哈,当然摸的是 32768

网友:
IO W83627EHG 换了 晶振 和谐振电容 都换了 还是 不触发

网友:
如果上面的都换了,就加焊南桥看看吧。

网友:
南桥 已经 加焊无果 IO W83627EHG  用  W83627EHF  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