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300电源电容爆炸!

楼主(2011-07-08):
一台长城300电源,发现那两个330UF 200V的电容有一个爆了,换了个一模一样的,可是一上电,居然又爆了,请问高手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查下电容均压电阻,整流二极管

网友:
测测边上的电阻,应该有问题。
张定文师傅说:"长城电源分压电阻是100K欧的开路通病。 不换电阻还要爆.电容2个换成一样的,电阻用0.5W或1w150k的金属膜电阻"

网友:
120k平衡电阻坏了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这?你也太狠了撒,那2个电容应该一起换,旁边的均压电阻2个也要换,换完了就弄个假负载看一下,直接通电时狠人

网友:
换完别忘了再测一下辅助电源开关管....顺便连主开关管一起测一下

网友:
整流桥,或者整流二极管四个5406第一步一定要测的,击穿了会祸及主开关管等的,均压电阻必须换的!通电马上爆大电容220伏输入的整流二极管击穿!

网友:
分压电阻 可能也坏了吧 以前碰到过 不过没炸   开关管 我没碰到过

网友:
长城通病啊!

网友:
可能是两个电容分压不均造成超压。楼主炸的是上电容还是下电容?电阻呢,是哪个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