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2 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1-07-08):
精英代工的品牌机主版g31t-m2 这个板子的故障有点难下手。 不插bios(bios是spi直插)复位都正常 插上bios 无复位 且发出嘟嘟报警声 bios刷了好几个了 都这样 用其他主版的bios插上也是嘟嘟报警 无复位
大家觉得这会是哪个方面出问题呢?

网友:
有可能是bios块坏了

网友:
敢问楼主的换了其他板子的BIOS 可是同型号的BIOS 。
BIOS芯片一般很少坏的,你就是刷个几十遍,风枪吹个几十次都不会坏的,我实验过的,我估计你没找到BIOS 。

网友:
我也有一块g31的主板,也是嘟嘟报警 无复位。搞不了

网友:
我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