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楼主(2011-07-08):
我自己用的那个显卡.突然出问题了,...无显示....我用自己的万用表打了打  我发现 上面有2个MOS管的D 和S 级 都对地短路  这说明了什么 我不太明白 谁给个大概思路

网友:
我想知道,您的显卡是什么牌子的?2个MOSS管在那个位置,什么型号。短路也不一定。10欧的阻值在一些卡上面不算短路!

网友:
华硕的8500GT  MOS管我感觉是后级的 因为D级接他们前面的管子的S脚  有点类似下管.....在主芯片边上  一对一对的  而且不是10OM  是0  绝对的对地

网友:
正确的测量管子短路没有应该测G极,正常情况下G极对地的二极体值为500-600,如对地二极体值很小就是管子坏了,下管S极本来就接地,D极接大电感有些芯片阻值也很小几欧也正常。所以你的管子是不是真短路还要仔细的量不能过早下结论。

网友:
你板上测如果是显卡核心共电有些就是0(我是用二极管档)但显卡是好的

网友:
楼主没有热风枪吗  吹下来量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