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WL19DH屏幕花屏怪问题

楼主(2011-07-08):
联想LXM-WL19DH屏幕花屏怪问题,见图像(图示为无信号状态,有信号的时候也是这样,对比度很淡),测试内部各电压正常,屏线正常,要请教师傅指点一二了.

网友:
请教师傅,像屏的左边位置好像亮度比右过偏高,会不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上个清晰一点的图可有利于分析,从你描述的看一可能是屏线;二可能是VCOM电压有问题;三程序

网友:
电压正常就查信号,查一下vga接口的信号,屏线到屏的信号,万用表有点难度的,只能大致判断,最好用示波器

网友:
点一下屏 看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看不是很清楚,外接正常的话,应该是屏的问题吧,换张屏点一下

网友:
焕个屏点下试试排除问题。

网友:
l回这位师傅,屏线没有问题,现在发现新的问题,刚开机如最上图片,但连接电脑后,连续开机30分钟,显示屏又自动恢复正常了,真的是奇了,但是如果马上将显示器关机重新打开,又是老毛病!

网友:
逻辑板的毛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