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惠普6535B不认无线网卡

楼主(2011-07-08):
修到一台6535B不认无线网卡的机器。感觉维修过程有点意思,发出来大家分享。
先上供电图

正常情况下WLAN_OFF应为低电位,此时Q519截止,Q520导通,拉低Q521和Q522的G极使+3VS转变为+3VS_WL,使BUF_PLT_RST#转变为WLAN_RST#。
此机故障为开机几秒钟之后WLAN_OFF上升为3.3V高电位,从而使得无线网卡没有供电和复位。WLAN_OFF由南桥发出,动南桥太麻烦,试着短接R691,把WLAN_OFF直接拉到地。开机进系统后可以发现无线网卡。安装好驱动后新的问题又来了-搜索不到无线网络,相当于无线网卡开关关闭了。怎么按无线网卡开关都无法开启。
再次拆机测量无线网卡开启信号XMIT_OFF#。发现它一直都是低电位。看图纸,它也是从南桥过来的。不想动南桥那就再强加个信号。

看其引脚位置和WLAN_RST#相邻,试着短接这两脚。发现连无线卡网卡都认不到了。看来WLAN_RST#的力道不够。从+3VS_WL上飞条线过来。此时终于能搜索到无线信号了,但是不能分配IP地址。重装系统后终于正常了。这样修过后无线网卡只能常开着无法关闭。本来想摘掉R240的,可是在板子上找了半天也没找它的踪影,就这么招吧!

网友:
呵呵,楼主的电路基础挺强的

网友:
有一次我直接把无线模块22脚连金手指的线割断,然后接了个1k电阻到24脚上,这样,放到哪台机器上,就是一直开启

网友:
3楼方法不错 不拆机就可以修好无线不能打开的机子 特别是联想的遇到好多台了

网友:
楼主的想法不错,又有胆加分,这种情况可以借鉴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有后遗症

网友:
LZ电路好强啊

网友:
楼主说:本来想摘掉R240的为什么呢,摘掉不是断路了吗,有点不明白还请明示

网友:
放着R240怕对南桥有影响。信号是从南桥发往无线网卡的,现在已经强加一个信号到无线网卡了。所以断开R240应该没关系。

网友(点评):
o ,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LZ说:本来想摘掉R240,为什么呢?摘掉不是断路了吗,有点不明白还请明示

网友:
这样恐怕用不了多久的。很容易损坏

网友:
楼主这些好东西多发一点来啊。让我们多吸收一下。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了解!

网友:
不错,很灵活.就得这么修机.

网友:
楼主真行的呀。前几天我这也有一台HP 6220,也是无线网卡找不到信号的。但电源面板上的无线指示灯有亮,这说明无线网卡已经开启了,南桥和网卡都换过了,还是没有好。

网友:
这样才叫修机,本身设计是他的思路!改它的电路这才叫技术

网友:
之前碰到过一台HP的 型号既不清了 也是找不到网卡 加焊了显卡好了

网友:
楼主技术高超啊,看来我还是得加强技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