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主板被人拆了个芯片!!急!

楼主(2011-07-08):
今天接了台CQ40的,插电源按开关没反应,拆机看是被别人修的很乱,显卡也加焊过,主板修了可以开机后但是屏没有显示,仔细一看原来给内存条供电的芯片也拆了,(主板是AMD CPU 集成显卡)哪位兄弟有这样的料板,可以告诉我芯片的型号吧,在线等待!!!!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额。你的板号是多少,找一份对应的图纸,然后就知道你的料是什么料号了

网友:
可以到淘宝网去找图片对照

网友:
一般在图纸上都可以看得到的了,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