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b926 发出s5_on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11-07-08):
今天遇到一台cq61 io为发出s5_on信号。请问kb926 发出s5_on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
要发发出S5ON 应该是触发后的第一个电压开启信号吧? 那应该要南桥也工作正常和EC工作正常才会出S5ON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点评):
楼主理解错了

网友:
我水平不高,错了 还请各位长老指点一二,感谢了

网友:
有这种信号的机器,是在S5_ON信号出来之后,转换了S5电压,南桥才会工作的,S5_ON的信号,是在EC待机,时钟,复位正常之后,还有就是LID_EC#,BAT/LW等信号正常之后,接收到NBSWON的开机信号之后发出的第一个信号,用于开启南桥待机电压和RSMRST#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