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七彩虹945pl诊断卡为04不显示

楼主(2011-07-08):
七彩虹945pl诊断卡为04不显示,有时重启后可以显示,不过是重启时风扇会停一下,然后再启动。有显示后反复测试大部分时候是好的,不过只要关机放一段时间又挡04.cpu是2140,刷过bios,内存也换过,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估计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应该就好了

网友:
前几我也修过一片和你的相似,拿来的时候是无复位,测了没时钟,时钟晶振无压对地也无穷大,找一堆板才看到一个一样的芯片(好像是954009)装上复们灯就但不跑马,为了试试复位是否正常点了下复位,带码一路跑过只到亮机以为好心情也开始好了起来,那一堆板没白找。后来反复试了几次得出一结果”开机后要手复位才亮机“于是始找与自动复位有关的电路,BIOS重写、IO换过还是无果,于是想到的只有南桥,先和客户说好了价,开始动手,三两下搞定桥后上机,这下不用手动复位可以跑马啦,就在这兴奋人心的时候马停了,不亮机。随性卡码。有时候又可以听到找不到显卡的声音(集显)。当时上的是P4 3。2的CPU,我换一个CD2。66的就可以亮机。最后没法只有给客户换一杂牌新主和内存。在这里想请教南桥会影响主板对CPU的兼容问题吗?还是我哪里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