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呀··睡不着呀··EP-8HEAI

楼主(2011-07-08):
借用个图片 样子差不多一样的
第一次修的问题是LM324连的一个场馆坏掉了  更换就好
过几天客户拿回来了——》不跑马
怀疑是324一起坏掉了  查4个放大器的输入输出  发现两组没有基准电压·····查·· 其中一组来自ATPA01···· 第二组来自HC132
132输入不正确也是来源于ATPA01  在一块好板上面拆过来换上——》来回跑C1最后跑7F
把ATPA01换回正常板子 故障同上
这下两板子全废掉了  ·····是不是ATPA01特别不经焊呀?

网友:
佩服LZ啦 这样的都还修

网友:
不修了吧 都成这个样子了

网友:
我看不成怎样啊!很好的嘛。

网友:
温度太高了吧

网友:
这个东西,一般不容易焊坏的,你最好看一看,是不是在拆它的时候碰掉了它周边的小电阻之类的东西!!

网友:
吃亏了吧,以后不要轻易从好板子上取配件。弄好的东西就不要再弄了,不好的可以弄好,好的弄下去,可能会弄成不好的。我是吃过亏,不会这样干的

网友:
你看下。主板上的小电阻和小电容是不是掉了。还有是不是客户装的时候把主板的线弄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