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检修流程

楼主(2011-07-08):
1.测量跳线电压
2。测量晶振是否起振
3.加假负载电池是否开机
4,测量触发排针电压
5.测量触发输入脚的跳变信号
6.测量输出脚的电平变化
7.检修拉低部分
希望以上信息能给大家一点参考。。

网友:
第7个拉低部分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个轮廓~· 不是很详细·· ·  要学过的才能看得懂··· 否则都给说糊涂了····

前提:不插P4小插头(短路了的话,那就另外讲解了不属于以下讲解范围)

1.测CMOS电池电压 2.5~3.0V
2.测触发排针是否有3.3V或5V
3.测晶振是否起震
4.测IO以 8712为例 短接触发排针 测 75脚是否有跳变 72脚是否有跳变
5.南桥接收到72脚跳变时 发给IO一个可持续的高电平 SB3.3V (IO的71脚
6.IO接收到这个高电平时便通过76脚将ATX14脚拉低.
主板触发成功.

若第5步没有高电平,可通过翘起IO的71脚

测得71脚对应的焊盘,如果有高电平。(IO坏,将此电压拉低了)
若没有高电平,说明南桥坏。(南桥接收到跳变不产生高电平,那说明什么,它坏了呗)

总结:绝大部分触发问题,在台式机主板中。  都是IO和南桥的问题.就这两芯片最容易出问题.
其他的就是些线路上的细节要仔细检查清楚.  一般修触发后 主板都没其他问题,要说有其他问题的话,更多的是引起不跑CPU. 将其修好基本就没问题.

发现回复太多字,将其建一篇文章,希望大家支持!~
--领先笔记本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