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I5 独显,不触发!有时触发!

楼主(2011-07-08):
联想Y460 ,版号: DAKL2BMB8F0,客户反应摔过,右下角壳列了,此机,按开关有上电,待机0。01上电到0。03不动,怎么按都一样,没过保,去年买的,摔过的可能不保了,所以拿来修,电源按键旁边有个恢复系统键,按个十几次就可以上电了,开机正常,一切正常,再按电源键又可以了,也能开关机了,再关掉,过一会,又不触发了,测开面上都有3。3  LID有3。3  EC RST 有3。3 ,开关是好的,加焊了EC ,BIOS,测都有供电,想到换EC,但此EC IT8502,查BIOS发现EC有程序,现在是客户是能用,万一换了个没程序的就开不了机了,还想到刷BIOS,应该不是BIOS问题吧,都能开机能用,就是要按旁边键十几下,万一换EC BIOS,南桥不开机,要陪了,不好搞,是摔过的,是直接换板还是咱搞,兄弟们出出注意!谁有图纸发一份给我,买也行呢!

网友(点评):
你把板拆下来 不变形就可以拿去保修

网友:
摔过的机子时触发时不触发查实时时钟电路,晶振很可能有问题

网友:
能亮可能跟BIOS每关系吧

网友:
按了没反应的时候测EC    SIO_PWRBTN#,PM_SLP_S4#, SUSON
若SIO_PWRBTN#无跳变, 还是要查EC的待机条件 .   ACIN  , BL/C#,LID_EC#, ICH_RSMRST#, EC & SB晶振
从落地的地方看看有什么小元件接触不良,
怀疑什么换什么吧,猥琐也不是王道啊...不换咋知道什么情况? 焊工好的话,没什么问题。

网友:
差待机条件··看看EC的触发信号··有没有跳变嘛·还有些电容 什么掉没掉件·····EC条件OK 只有南桥啦··- -  外行解答··只供参考··

网友:
不亮看电流多少 如果正常直接干BIOS

网友:
摔过的看看晶振,看看南桥 看看有没有吊件,

网友:
南桥可能掉点了  或者晶振有问题

网友:
拿来的时候都不触发,怎么要赔呢?还有是EC带了资料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