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00进水 开机屏暗 无背光

楼主(2011-07-09):
接到一台ThinkPad X200的机器 拆机后主板无腐蚀烧毁痕迹 就是灰尘挺多的 清理主板后开机屏暗无背光 外接显示器进入系统一切正常,刚接触
笔记本
维修不久,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了,有处理过此类问题的麻烦给点思路 谢谢了
无背光

网友:
外接正常·你查下PANEL_POWER_ON着个信号· 高压条·屏电压·。··都正常的话··换屏吧- -··我也新手··仅供你参考··

网友:
屏背光没有供电 你找开启 应该能跑到EC中间有进水部分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一个没有进过水,可是也是没有背光,郁闷了,高压上面还带灯,量电压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很是郁闷

网友:
既然是新手 就做最简单的呗 换屏 灯管亮否 不亮 看高压上的指示灯是否亮~还不亮 看主板屏接口处有保险坏

网友:
搞不定 就改线啊 供电 开启信号

网友:
屏上面没高压吧,,量量高压板可有,飞根线最简单,,不过不好看,,找板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