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IBM T43不知如何落手维修

楼主(2011-07-09):
手中一台IBM T43,客户拿来是用电池开机一切正常的,开多久都没有问题。然而用适配器开机不到一分钟就出现屏闪到掉电。掉电后一直都开不起机了,查了三五V的电感零点几V电压,开关电压二点多V。现在没有什么思路修了,有谁遇到过这种情况的。请给小弟点思路了!

网友:
外行给你解答下- -···上电掉电··一般是过温保护·,··出现闪屏··最好是先查一查各路电压··,再查·PANEL_POWER_ON··· 我也新手··只供你参考吧···没实际经验··

网友:
用示波器慢慢查吧  我觉保护隔离和CPU供电有点问题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有没问题,个人觉得闪屏会不会是电池和电源供电来回切换造成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蒂法

网友:
能用电池了,说明供电电路没有多大的问题,看一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重点查保护隔离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待机那部分有问题了吧!因为掉电以后3V.5V 都没有了!查查待机芯片的主供电到了没!没到查保护隔离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查隔离保护电路和充电电路后面的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查下   东芝芯片   2PIN     外接电源检测      是否有高电位

网友:
对照图纸查系统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网友:
保护隔离 是重点啊 楼主修好要回复啊

网友:
查保护隔离电路,不行换H8试试

网友:
用的是客户的适配器还是可调电源,别是适配器坏了

网友: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现在还在查当中,C299这个电容有问题,换了明显好一些,但是字体还是有跳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