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 加电不显

楼主(2011-07-09):
客户来了台F31A的 机子 开机 好像是快到显卡了 电流从0.01A直接到1.2A回到1.07安 竟然不动了 这机器显卡是通病 没二话说 跟客户说话换显卡, 换了后还是一样,主板电压和时序图上的信号都出来了,内存换了N多次, 求版主和技术小组帮俺也分析分析, 当局者迷,给个别的思路

网友:
主板电压和时序图上的信号都出来了,内存换了N多次    ?  CPU你不换?····

网友:
这个好像内存不过吧   看看北桥的条件

网友:
你换个BISO换看

网友A:
屛接口的信号查 下看看,显卡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网友:
换过了 涛声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屛接口的信号查 下看看,显卡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大哥 偶查了4组信号的电压都是0.35V 除了查这个还能查什么。。

网友:
外接显示不

网友:
早试过了 没有 主板还没有到能显示的那一步

网友:
现在更换了 北桥 还是一样没有反应。。。 我想这机器要悲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