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N61的板

楼主(2011-07-09):
一块昂达N61的板。不上负载或不接12V电源主板可通电不复位,上了是一闪就灭,,请高手指点

网友:
小四口电源12V短了,拆上管试下,不行就一路拆过去。

网友:
对上短路了吧

网友:
这个的确是典型的短路了,查一下cpu的pwm电路,重点还是电源管理芯片和场管 ,电容和电感细心的话也不要放过

网友(2012-04-08):
量12V周围的管子 应该是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