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普32寸液晶电视被雷击了一下!!!

楼主(2011-07-09):
开机盖一看电源板2个保险烧了,换上去通电以后保险管炸了一个,查找原因以后发现桥堆短路一边,后继电路有几个二极管短路,请问高手电源IC坏了吗?液晶电视桥堆和液晶显示器桥堆通用吗?二极管怎么代用?

网友:
排除短路不久可以了!!!

网友:
IC一般不坏,通用!!!

网友:
慢慢找吧,短路说简单最简单 说烦最烦

网友:
液晶电视电源IC型号一样是可以通用的。   桥堆就不能和显示器通用了因为显示器电流小。  液晶电视和显像管电视机的桥堆可以通用。

网友:
这个可就不好说了芯片烧的几率高

网友:
测一下电源开关管是否击穿,如果开关管完好,控制ic一般没事,如果开关管击穿,最好吧ic换掉

网友:
测一下电源开关管是否击穿

网友:
桥堆用电磁炉的桥堆绝对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