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19寸维修过程

楼主(2011-07-09):
昨天收到一台联想19寸液晶显示器,送来时按电源开关键黑屏。电源指示灯不亮。拆机后发现电源板高压部份地线处有烧过的痕迹,屏蔽罩上也有明显的痕迹。此板为高压一体板,测5V,14处无电源输出。测高压电容两端电压为300V左右。电源IC为LD7575PS,此IC8脚为启动,7脚空,6脚供电,5脚输出开关控制号给开关管,4脚接地,3脚为过流检测,2脚为电压反馈馈脚,1脚通过100K电阻接地,测量发现6脚无电压,测6脚上周边元件,都正常,换LD7575PS,再测发现6脚电压在5V~20V之间变化,其它各脚也开始有电压,但输出电压5V在2V~6v之间变化,14V也一直在变,输出电压不稳定,测查反馈脚2脚连接电子元件,拆下431,测量发现与好的431阻相等,原的上回,拆下817发现3,4脚下反阻值都不大,换817。上电测输出电压5V,14正常,IC LD7575PS6脚电压12V正常,不再大幅变化。
上回电源板到显示器,上机测试,显示器正常,开机2小时无异常,至此修理完成。

网友(点评):
搞那么多图片做什么??

网友:
学习!!!!

llyx -10
xt4ey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不知道楼主说的 【817】是神马东东?

网友(点评):
应该是光偶。

网友:
就是大变压器左边的那个四个脚的小IC。

网友:
继续努力。这个817坏的比较多。

网友(点评):
坏的不太多

网友:
817是光电耦合器,开关电源常用的稳压器件!

网友:
PC817,俗称光耦,开关电源电路中用于隔离反馈,作反馈检测起到稳压的作用

网友:
学习,继续努力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通病了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中,谢谢分享

海韵之恋 -10 严禁灌水
新安江 -4 严禁灌水

网友A:
PC123可以代用不?

网友:
感觉原来的这个 IC LD7575PS6 也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PC123可以代用不?

可以,同样的作用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谢谢分离

AWX -5 严禁灌水

网友:
不错,技术很高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说的详细,对新手有帮助呢?

新安江 -6 严禁灌水

网友:
才学维修的可以好好看看,

网友:
此类精验之贴楼主要多发,对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人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