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2屏線內有一線折斷

楼主(2011-07-09):
大插之八腳連接細插高壓條之3腳這兩點開路如圖中  導致沒有背光  用飛線連接二點  但用線焊接八腳  腳與腳間太接近及細微  焊時很容易碰到隔離腳  請指點應怎樣焊呀 謝謝

网友:
用漆包线,焊接过关的话应该还是可以焊好的。

网友:
焊接的时候可以有高温胶贴在上面。

网友:
以前我们把这个叫38线。这种屏线现在有代用的,香港一间公司仿制的,很好用,只不过没有表面一层碳膜。

网友(点评):
这个代用的要多少钱?

网友:
那路是不是开关电压线啊,不通可以直接焊到高压条上去,

网友:
是不是3脚那没有3.3V?,1脚有没有3.3V

网友:
这机够老修好能用什么啊,这个用漆包线我可以焊好哦

网友:
同意,用漆包线,仔细点,就没事了

网友:
我也遇过好几台T22屏线坏的``直接换吧``50块一条好像``

网友:
謝謝各位指點
用漆皮線飛線焊接 修復 畫面有返背光

网友:
这机器现在都还有人修啊..佩服...这屏线容易折断...

网友:
漆包线,可以。

网友:
细心点。就可以焊接完成了。细心大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