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主板烧了一个8脚的小芯片!!帮忙看看

楼主(2011-07-09):
    求DELL主板烧了一个8脚的小芯片!!

帮忙看看 , 芯片上面写着是这样的: IQR 336H  后面还有几个数字看不清楚了。。

   就是这红圈里面那个8脚IC烧了。。 谁手上有这样的主板帮我看看是不是给北桥供电的。。。 有什么代换的???

网友:
IQR404M
    7W7N
    F9952
我的料版上是这个型号http://cn.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178159/IRF/IRF9952PBF.html

网友(点评):
对就是F9952 我查得是一个N+P的MOS管来的。。。谢谢你的提示。。。拿来给北桥供电的。。

网友:
这个是不是线性稳压芯片。

网友:
你把板号,就是主板的条形码抄出来,顺便说说位号。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