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不触发,BIOS1脚老是跳变

楼主(2011-07-09):
有一台联想G450不触发,测一下3V 5V都有,BIOS1脚老是从2.5V-3.3V之间跳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可以触发但不显的板上这个脚也是有跳变的。。

网友:
BIOS正常的 查查EC 和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EC很容易出问题的!查查EC吧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VCC  RTCVC   KBC_RST   PWRSW   PWRBTN 都正常不。

网友:
刚修到可以触的G450,BIOS第一脚待机也有跳变,上U上内存触发后跳1。0,再跳回0。5再跳再1。0好像CPU都不过。。CPU供电0。95/

网友:
触发的条件  满足不,,晶振有没有起振呀,,

网友:
跳是正常的吧。

网友:
有结果没楼主,等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