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880主板,接HDMI接口显示模糊

楼主(2011-07-09):
昨天装的机子,主板梅捷880,cpu220,2G DDR3内存,接HDMI口显示模糊,到底是什么回事?各位大侠解答下

网友:
不要只注意电脑, 电视机也要调试的

网友:
恩,因为客户是打电话来的,我还没去实地了解过,就先在论坛看看有没有大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

网友:
描述不清楚,你的hdmi接的显示器还是电视?要知道hdmi可不同于dvi和vga的,它的扫描方式也不一样,接显示器的效果可没有想像的那么好,接电视还可以接受,毕竟离得远。

网友(点评):
接显示器的

网友:
有时候也要看电视机的

网友(点评):
接显示器啊

网友:
如果接显示器的话,先试试VGA,DVI接口,没问题的话把显示器设置恢复出厂设置然后接HDMI试试

网友(点评):
全部试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换一根连接线试试,有可能是接地不良。

网友(点评):
换了也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