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一电源,初级有2个场效应管P14NK50ZFP,不知道用什么替换。有谁能帮下忙?

网友:
应该是P11NK50ZFP,500V,10A的N沟道场效应管
可以用IRFP460代替,

网友:
谢谢啊,呵呵,肯定是P14,500V 13.5A 。
要是13009能代就好了

网友:
没有IRFP460卖,买了个13N60应该也可以代吧?

网友:
该电源是双管正激的,通电跳空开,打开后发现开关管14NK50ZFP及他后面的电阻三极管损坏,整流桥短路,接上灯泡,用13N60代换14NK50后,发现通往CM6800G那块的各50欧电阻通电就烧。

网友:
电源激励部分用的14NK50,一次侧用的13N50,PWM-PFC用的CM6800G,接了灯泡以后通电,灯泡不亮,那个50欧德电阻老是烧。怎么办?

网友:
有大师在没有?

网友:
来个人解答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