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151TX不加电

楼主(2011-07-09):
HP CQ42-151TX不加电,开机无任何电流,电源插口指示灯不亮,怀疑是插口问题,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修好的朋友。

网友:
量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1·

网友:
是圆口带针的吗!

网友:
先检查三针的适配器,如果适配器没问题,就查电源口到IO和系统供电芯片之间的线路。

网友:
换个原装的适配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