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解决笔记本的供电问题。SONY本子

楼主(2011-07-09):
型号为:SONY VPCEA47EC
板号为:富士通代工的
             ML194V-0
             E253117

             M961_MP_MB
             8Layer MBX-224
             REV:1.1
             1P-0106J01-0811

网友:
控制脚没电压吧 查这一路

网友:
*脏话*。。。人才啊 基地真是卧虎藏龙

网友:
应该先换一个4835D试试,他应该是P沟道的MOS管,好找的,不过这么接也可以。

网友(点评):
最好把这两个管子拆下来量。

网友:
谢谢楼上的问答,这个查了一下,应该是个P沟道的MOS管,是低电平导通。查第一个控制脚是19.19v的高电平。可管子还是导通了,是不是第一个4835D也坏了。

网友:
第一个 控制脚电压多少啊

网友:
图上标过了,第一个控制脚是19.19V,

网友:
中间那个电阻拆下来量下

网友:
中间那个电阻拆下来测得为9.96K

网友:
哪位老师可能给个图纸,好象线路有断路。MOS管的控制级线路找不着了

网友:
控制不对吧

网友:
进水的容易腐蚀断线  你查查进水部位有没有焊点 测试点发黑。

网友:
这个手工画的我测试过是对的.自己跑下线跑.第一个管子高平电压也过去了.是个问题 值得关注下...

网友:
最新情况,短接第二个4835D的123,5678脚,正常开机,可以进系统,一切正常,除了电池指示灯为黄色一闪一闪的,还有,系统为WIN7 不认电池显示未知项目

网友:
应该是充电管理IC控制的,你看下这个IC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你看看跟这个是不是一样?

网友:
估计你的第二个MOS的对地阻值都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