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MSDSK

楼主(2011-07-09):
昨天帮客户装XP系统时,在备份的时候出现“XMSDSK is loading...please wait”但是等了很久都没有反应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机子是dell的本本,在bios里面没有硬盘选项啊....

网友:
那话我 翻译过来时XMSDSK 正在载入。。。请等候 你把硬盘重新插下 或者换个硬盘看能不能找到

网友A:
只要启动行 可以正常用 备不备份无所谓啦 你就可以拿钱走人 要备份你几个驱动备份下好啦 另外就算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启动行 可以正常用 备不备份无所谓啦 你就可以拿钱走人 要备份你几个驱动备份下好啦 另外就算啦

客户要求备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