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4010 主板进水。

楼主(2011-07-09):
拆机后发现PQ5烧掉,请问一下,不装PQ5会不会开机,不安装PQ5会有什么不良反应。

网友:
图纸什么版号的,给个链接,你那个图我看不清楚。

网友:
点击就放大了。

网友:
不装 整版就没供电了啊

网友:
是一个p沟道的管 找一个换上就行了 能把这个图纸发一份给我吗? 1006790313@qq.com

网友:
不装 电池不能开  电源可以开机  最好找个P管上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