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花屏了

楼主(2011-07-09):
型号:联想G450
用xp机子发热(很热)的时候机子就出现花屏现象,更新驱动也不行,但是用win7 又没事。。想问问咋回事?不想用win7,

网友:
不支持XP 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破显卡,是集成的吧。换独立的试试

网友A:
那个机器支持XP啊,不应该是驱动的事吧,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网友B:
win7应该是没装显卡驱动的。。。装下驱动就不行了。

网友(2013-05-23):
引用 网友B:
win7应该是没装显卡驱动的。。。装下驱动就不行了。

没有装驱动能用嘛. 装了的, 完美使用 就XP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机器支持XP啊,不应该是驱动的事吧,是不是BIOS设置的问题?

唉。已经查出是驱动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