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1-07-09):
media test failure ,check cable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点评):
媒体检测失败, 请检测你的数据线 你是个懒人 就知道问不知道学习

网友:
可能是硬盘或硬盘相关的部件出了问题。你最好能具体说明是什么电脑型号,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提示。

网友:
一个硬盘街上就会出现这个提示,不过能进系统,一个就不能啊,换去其他机器就行啊

网友:
我不是问什么中文意思啊,我是问,出现这些什么意思啊?要检查什么数据线啊?

网友(2012-09-19):
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不知道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