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1-07-09):
有一显卡可以正常显示,但是用不了多久屏幕就黑屏了一下然后就像没装显卡一样非常卡,我换了驱动、系统还是一样,昨天把风扇拿掉换一下硅胶上去也还是一样,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主控坏了。或是脱焊了。

网友:
虚焊了  要上BGA了

网友:
温度很高的话,一般是虚焊了

网友:
显卡温度高了就容易坏。容易虚焊了。

网友:
核心虚焊。或核心供电不稳。

网友:
直接上BG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