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

楼主(2011-07-09):
R60 开机提示输入密码,是超级密码,怎么解决?
密码

网友:
如果是超级密码的话,刷BIOS估计不行吧,是不是储存在开机芯片里?

网友:
更换密码芯片。

网友:
开机密码,IBM有独立的密码芯片吧

网友:
密码存在码片里,刷BIOS是没用的,
更换码片

网友:
刷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