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通病

楼主(2011-07-09):
昨接一网吧几台显示器坏,全是一个毛病,屏忽闪忽闪的。有时闪,有时好,就突然那么一下。严重时闪个不停,图像好像向左上缩到四分之一似的,因为很快,所以只有这么个眼感。这批屏全是EMC EV927的,当时以为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换上根高压条,通电,结果还是闪。测电源电压,观察电源部分电容,都很好。无奈只好将在故障机的屏拆下来,换到旁边一台正常机上,只是将故障机与正常机的屏对换,结果故障机不闪了,正常机闪起来了。这说明就是屏出问题了,哪位师傅修过这种机子啊?指点下,这屏怎么修?还是个通病。几台全是这样。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修东西不能老是想有通病。。没有通病就不修了吗。。你先拆开看嘛。。说不定是电容坏了呢。

网友:
首先检测一下各路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屏上面的主控制芯片加焊一下,还有查一下屏上面的dc-dc电路中有没有贴片电容有故障,屏电路板与液晶屏的排线有没有损坏

网友:
你说到的,有参考性,不过,这些,我都已经做过了,更换过了,甚至排线加焊,并有万用表测试过。均未发现问题,希望有修过这种屏与故障的师傅留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