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35G清尘后,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谁可解决?

楼主(2011-07-09):
宏基4535G清尘后,开机一会就自动关机????

每次就是在出现进系统的那个进度条那里自动关机,如果不进系统,直接进BIOS,也是一会儿后自动关机,请教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

风扇是正常转着的,我在涂硅胶的时候,有的硅胶粘在了AMD CPU面上的微型二极管上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对了,清尘前,各个部位的散热片上用的是硅脂垫,被弄搞掉了,我清尘后,换上了硅脂,这有影响不?

还有,我只用主板,内存,硬盘,和交流电源来做测试,结果还是一样的。

网友:
你用什么洗的啊

网友:
没洗,用纸擦的

网友(2015-08-04):
就是啊 宏基4253也是一样的  清洁后就这样 哪位大侠指教

网友(2015-09-08):
显卡和北桥上加上铜片就可以了,

网友(2016-07-10):
我手上也是 一台同样滴问题啊。。LZ 解决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