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无待机 3 5V

楼主(2011-07-09):
   明基S31机器,板号广达ED8..问题是没有待机 3V 5V..电源芯片用的MAX8734A..
开始把该量的都量了下 VIN正常 SHDN正常11V吧..LDO偏低4.8V..找了个8734A换上后3V5V出来了.以为就这么结束了,谁知道装机后 没用几分钟就掉电了.测待机电压又没有了.拆机一测又有了,唉难道没焊好 又焊了下在测还是掉电郁闷了.芯片不行?又找了个MAX1999换上后好了.用几个小时都没问题.放心了 结果呢 今天又回来了.一测还是没有待机3 5V.这次就很认真的测了下,问题和以前一样 LDO偏低到4.7V左右..测该脚对地阻值100欧的样子.没问题啊..后来又想到了SKIP工作模式..所以又找了个MAX1999换上后 LDO正常了..5.1V左右..上电触发..量SKIP没开机0V,开机后由8脚的REF上拉到1.8V正常..到此不知道这个芯片为什么会坏了..故发贴救助..哪位大师救下我吧...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A:
我感觉问题好像不在LDO这里,4.8V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不测一下ON3和ON5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上电了。用手摸摸。看发热不。。。或是是芯片欠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问题好像不在LDO这里,4.8V也是正常的,为什么不测一下ON3和ON5的电压正常不。

ON3 和ON5通过一个0欧电阻接LDO5的 在最开始修的时候就排除了这个问题..

网友:
最新进展 昨天换了个MAX1999裸机装硬盘测了一天没问题,今天装机后把电池装上测了半小时没到就掉电开不了机了.估计MAX1999又挂了.难得是插了电池的问题..不烧别的就坏待机电源管理芯片??真是郁闷得很...

网友:
是不是有短路呀,或者充电部分由问题

网友B:
这款机子是不是开机后出3,5V的 ,S73是开机后才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款机子是不是开机后出3,5V的 ,S73是开机后才出的

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C:
不是所有机器待机都有5V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所有机器待机都有5V吧

有的待机有 有的待机没有 有的插适配器有待机 用电池就撤掉待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