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5不稳定的问题

楼主(2011-07-09):
945gcm5不稳定  不定时重启 不然就会断电后  又自动开机    那位大侠怎么有没有通病的

网友:
CPU供电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哈,我也有一块,明天准备去搞。。。哈!  搞出来,写个通病出来。。。

网友:
哪有那么多通病啊。。。。夏天了。温度是重点。

网友:
.....查cpu供电哪块。。。。。。。。。。。。。相信你会搞定的。。。。我今天就搞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