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GCM-S2L开机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1-07-09):
接了一块技嘉GA-945GCM-S2L的主板,查来查去供电都没问题,复位也有!抱着试一下的想法去刷BIOS,刷完BIOS我没上内存加电居然跑码了,倒C1不过内存;很高兴的断了电在加上内存准备测机,加电开机这下让我很郁闷了,问题有回到原点了,倒00不跑码,请问师傅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 啊。还会是BIOS的问题吗?在线求解!

网友:
这个板子好像内存电压容易出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管和八角旁边的一个很小的电阻易坏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查查内存供电吧,最好再刷一个bios

网友:
查内存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