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楼主(2011-07-09):
联想SL400,三年,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查高圧板有输入电压,无输出电压。

网友:
有经验的请指教。

网友:
顶啊,,,,,,,!

abc4678 -3 严禁灌水

网友:
联想老机器很多事屏不兼容

网友:
看下原来的那个屏 编号是多少 找个一样的 一般都可以的

网友:
谢谢,我找了两处联想服务站点。一处收了我八十元的检测费,说是主板坏了,修的话,要1000多元。另一处说是屏坏了,也要1000多元,这个联想,大家说说怎么办啊!

网友:
去找个维修的看看啊

网友:
高压板的输出电压你能用万用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