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压板的问题吗?

楼主(2011-07-09):
联想SL400,三年,屏幕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测高压板输入有电压,输出无高压。
显示器
联想

网友:
屏供电 有吗?》

网友:
按键板灯亮 一般都是高压条问题直接代换试下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

网友:
可以试一下

网友:
白屏还是黑屏都没说

网友:
白屏的问题就是屏。屏线。主板的显卡部分。驱动部份。黑屏就是高压板。电源供电部分。唉你都没有问清楚。都不知道怎么答你

网友:
参考下 刚好我也碰见这样的问题 还没去修呢 请高手解答下什么问题啊啊

网友:
这款机器有个通病 是暗屏的 你那个是否暗屏哦 你看仔细了

网友:
背光不亮查灯光和高压板 ,白屏查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