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修ASUS Z99N F8S

楼主(2011-07-09):
      之前修过4台ASUS,  F8TR     Z99D   K40  A6000这些机子基本都是些桥呀卡呀虚焊或者坏,
                       这几天又有F8S, Z99N
    F8S的机子有时亮,能亮的时候很少,显卡座子加焊,显卡加焊都无果,数据线阻值都对,剩下就是北桥了,因为亮过,断定是为三个其中一个,加焊北桥965PM后亮机。有些东西真的难想通,明明虚焊了,各条数据线阻值却正常。这样就很难判断了,只有根据经验来修了
      Z99N机子能亮,进系统。客户说网络本地连接一直都是XX,不连接。USB有时不能用,光驱设备根本不存在
               起先不太想修这机子,能亮,综合判断为桥坏,MCP67MV三合一的桥,一个芯片二百多,就算修好以后不保证不出问题。跟他说了,叫他买新机,他却说修吧。报价四片他还是要修。。。。开单等电话。第二天拆机,直接加焊后点机不亮,吓咱一跳,重新插插内存亮了,心慢慢平静。 简单的装装,光驱能读盘了,网络也可以连接了,USB也可以用,烤机一天无问题,装起来再烤。。。以为咱给人家加焊一下就四片到手了吧,万一要是真的桥坏了,咱还要留余地给换掉啊,毕竟这桥不便宜哦

网友:
烤机时间长点看看,没问题的话你就赚了

网友:
嗯,有钱赚嘛

网友:
有问题也不是1个月就能出来的,过了保,又能来4片了

网友:
显卡上330电容可能不良

网友A(2019-07-11):
之前用过同款电脑,品质还不错 i3几代忘了,换电脑就没管了

H5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之前用过同款电脑,品质还不错 i3几代忘了,换电脑就没管了

zge这个破玩意 ,老掉牙了 ,不是 I3 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B:
zge这个破玩意 ,老掉牙了 ,不是 I3 的 。。。。。。。

我记得说明书是A8,D壳是Z99S,处理器是I3的绝对没记错,现在电脑不在身边

华硕这个型号很乱,我还有台i7 的740,D壳写的是N82JQ,主板是N82JV REV2.0 刷官网N82JQ的bios直接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