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接口,字母表示什么,超小白求助

楼主(2011-07-09):
LG 194WT 这个高压板与驱动板连接接口有如下字母
12v 12v GND GND 5V 5V GND N.C ON DIM M/S
我换通用板后,接好12v, GND, 开关是上面的on 还是 m/s呢?
谢了
求助

网友:
不接也可以貌似

网友:
接on,不行就接下个

网友:
高压板要接 供电 对地 和开关信号的吧,供电和对地找到了,现在不知道哪个是开关信号啊、

网友:
判断背光的EN,通电后测电压,在无信号的时候和接了信号后有一个转变电压,(极少数机型无信号时也一直亮背光),判断ADJ的方法:调整亮度时电压变化的那脚就是ADJ。

网友:
接ON或者EN,ADJ是调亮度的,可以不接的。

网友:
接ON 主供电 地 就OK

网友:
三根线就搞定了 12V GND ON/OFF

网友:
接在ON上,,,,

网友:
adj一定要接 現在的客人都不能接受 不能調整亮度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