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脑945GE无时钟

楼主(2011-07-09):
科脑945GE原CPU供电管坏了一个已修复,发现全板无时钟,芯片W83195CG-GS无相关资料,晶振无电压,代换晶振无效,供电3.3V正常,跑线路发现不知哪来3.3V通过电阻202接16脚,16脚约0.07V,如果说16脚低电平为时钟开启脚,那时钟应该有输出,现在无相同芯片代换,维修陷入困境,请各位老师多多帮忙~

网友:
时钟3个工作条件 时钟3.3V供电 14.318M晶振起振 还有一个PG信号 如果有1个三极管的话 应该是低电平开启时钟

网友:
16脚现在是低电平,发现与远处的三级管相连,不知哪来的3.5V过一个电阻202,接到16脚,同时16脚被三级管拉低,难道是时钟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