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915板子

楼主(2011-07-09):
跑22 23 25 报3声警,COME跳线只有1V左右。怎么修啊

网友(点评):
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无法帮助你 除非遇见一样的代码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明天去加焊北桥看看。。。。。。

网友:
没过显卡。可能是桥和显卡

网友:
典型的挡显卡,清显卡插槽,换显卡 不行压北桥试试

网友:
电容漏电了吧。还是二极管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