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S 放电后出现的故障

楼主(2011-07-09):
上午来一客户 开机显示系统文件丢失需要那啥啥啥
决定重装系统··客户说桌面有点文件需要保存一下··然后呢发现进不了PE
于是拔掉电源线··跳COMS线放电····
放电后故障出现了请看图····

主板是双敏的型号不记得了下午上班再看看

发现这个板子的BIOS集成在桥内(是不是?)

裸点主板也是这个错误······请高手指点
主板是2010年6月的

`````````````````````````````````````
同志们````````
找到答案了``````````内存条引起的

网友(点评):
那个点了绿漆的八脚 芯片就是BIOS了,怎么会集成到桥里面去,从来没听说过!!

网友:
先换内存,不行刷BIOS. 第二张图,八脚带蓝点的应该是BIOS芯片,没有集成的.

网友:
BIOS,怎么就坏了叫,想不通

网友:
刷BIOS。 把硬盘插到别的机器 检查 有无坏道和分区表有无故障。

网友:
下午来上班··神奇的发现主板可以正常工作了···
同事说换了个CPU再换回来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
跟CPU 有什么关系么

网友:
现在发现硬盘有坏道···
硬盘坏道有可能引发BIOS错误么?

网友:
硬盘有坏道应该不会引发BIOS错误

网友:
换了CPU回来就可以,那就可能是把CPU换了,造成主板和CPU不兼容吧。我碰到这种情况,不过有些是硬盘问题,因为有些硬盘可能被写入一些程序造成这样~有些就是换了硬盘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网友:
同志们,修行还需努力啊

网友:
又是一桩奇案

网友:
不会是bios问题,放电了存储的信息都没了

网友:
要是我修,直接加焊桥

网友:
桥空焊了,

网友:
内存引起的系统文件丢失,进不了PE也是内存问题

网友:
我图片画的应该是BIOS

网友:
八角带颜色的那芯片是BIOS,刷个BIOS应该可以

网友:
集成在桥内......对你无语?
你以为是cmos  ram吗
  分明是放电后  自检发现不了软驱引起的
      别说什么内存条    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   即使好了也不是这个原因  误人子弟!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也是这样的

网友:
另外找个电脑一一对应,很快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CPU和内存最容易出故障了,其它都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