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42换K41显卡板一例

楼主(2011-07-09):
一台花屏的K42要换显卡,手上有K41的,本来以为装上肯定没问题,因为这两个显卡板外观上完全一样。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居然不能显示。后来仔细看了下,显卡板虽然一样,但是主芯片的型号有区别。K42的是730,而K41用的是703。说明K42的BIOS里面没有703的显卡BIOS,点不亮703。因为机器比较急要,再买730已经来不及。所以尝试将K42的显卡BIOS替换成K41的显卡BIOS。
准备的工具有,K41和K42的biOS文件。然后是主角:Phoenix BIOS Editor(下文简称PBE)版本要最新的2213。早一些的打开K41没问题, 但是打开K42有问题。
先用PBE加载K41的BIOS。这是打开后的界面,但是主要操作并不是在这个界面下完成。

这时我们再打开PBE安装文件夹下面的TEMP文件夹,里面就是解压出来的BIOS模块。

其中OPROM打头就是显卡BIOS。不过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怎么看哪个文件对应哪个型号的显卡,只知道两个板里面都有965GM的BIOS。我用的是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直接把里面五个OPROM打头的文件全拷出来备用。

这时关掉K41 BiOS。关掉以后Temp文件夹也就同时清空了。再打开K42 BIOS,这时Temp里面已经是K42 BIOS的模块了。把备用的OPROM文件拷进去,覆盖掉K42的同名文件。不过这时候是保存不起来了,因为PBE的保存按钮是灰色的,不可选。

因为PBE没有检测到编辑动作,保存按钮就不可用。我们只要做一个任意改动就可以了。比如双击Edit字符串,然后去掉t,再补回t,OK。只要有这样一个假动作,就可以保存了。

将保存好的K42 BIOS刷进去,K42就可以使用K41的显卡板了。

网友(点评):
忍不住意淫两下,好威武~

网友(点评):
可否上传一下改好了的BIOS呢???

网友:
我感觉无边老大对待问题总会有一些自己独特的想法.第一次听远程就是你讲的课.受益匪浅...

网友:
看不明白!!!郁闷!  抽时间去学习下

网友:
Phoenix BIOS Editor这个程序可不可以编辑其他厂家的bios?还是说只能编辑Phoenix的BIOS

网友:
非常之人,总有非常之举。穷则思变,变则通!无边老师威武

网友:
K41就能用K42的显卡板,直接更改正常显示。

网友:
如果直接刷入K42是什么效果?

网友:
显卡BIOS也用编程器吗